[求助] gds里所有cell加前缀,或后缀。

楼主(2015-06-10):
由于交付IP,防止cell name重复引起冲突,所有要在所有cell前加前缀,或者加后缀。

比如 IPADC,所有cell都改为IPADC_*

记得以前有脚本,跑一下gds就可以,但是换了家公司,没有这个脚本了。

求助各位大神给写个脚本。

网友:
输入calibredrv your.gds
然后
set L layout0
set prefix analog_top
foreach var [$L cells] {
   if {![string equal [$L topcell] $var]} {
        $L cellname $var "${prefix}_${var}"}
}
$L gdsout  analog_top_new.gds

楼主:
额。没人回答吗

网友:
不会写,难道要回复AV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