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et_max_capacitance的理解

楼主(2015-06-10):
判断max_capacitance是否违例?

max_capacitance

         Maximum capacitance is a design rule constraint. It is set as a pin-level attribute that defines the maximum total capacitive load that an output pin can drive.

set_max_capacitance

         Use the set_max_capacitance command to specify a capacitance value on input ports or designs.

假设cell_2B引脚的电容为0.3同时cell_1A引脚的max_capacitance
0.9

当设置set_max_capacitance 0.5 [get_ports B]
(
设置AB间连线的负载电容)

那么在做时序分析时

                            max_capacitance >= Cb + Cab

0.9 >= 0.3 + 0.5

问题1是否可以断定max_capacitance的时序分析没有问题

其中 Cbcell_2B引脚电容,Cabset_max_capacitance设置的AB间连线的负载电容。

问题2如上所述的对set_max_capacitance的理解和对时序分析时的max_capacitance的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
一般cap还包括net cap, 你这里仅仅是pin cap

total cap= wire cap + pin cap

楼主(2015-07-15):
回复 网友A:

    你好,有个问题需要请教,你看如下两条语句结果是否相同,谢谢
######################################################################
set link_library "* maxlib.db"
set_min_library maxlib.db -min_version minlib.db
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max_library maxlib.lib -max $OPCOND_MAX \
                         -min_library minlib.lib -min $OPCOND_MIN
#######################################################################
set link_library "* maxlib.db minlib.db"
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max_library maxlib.lib -max $OPCOND_MAX \
                         -min_library minlib.lib -min $OPCOND_MIN

网友:
不太会用了这种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