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请问对于有iopad的chip它的set_input_transition违例怎么处理

楼主(2015-06-10):
我这个是R8051的,现在我的输出端有一些违例   ,我的core外面连着iopad,iopad连着这些输出端口,现在输出端口违例,我修改R8051 core级的端口能减transition_time么,让它不违例么?我的iopad是PLBI2N,我需要设置负载电容么?set_load,还有我的max_fanout都是线网的违例我需要改么

楼主:
自己顶,一直顶到有人看为止!!!

楼主:
我是说如果我改core级的端口,core的那个端口的驱动单元变大,是不是就能减少这个core连着iopad连着chip的那个端口的transition的违例呢??

网友:
chip level 一般都是 pad来驱动的
set_input_transition 2ns [all_inputs]
set_load 20pf [all_outputs]

说实在的,你这上面的都可以忽略, pad都固定了,没啥好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大大,我赶紧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