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eed paper 300 V integrated charge pump

楼主(2015-06-11):
300 V integrated charge pump for lab on chip application
In this paper we demonstrate a fully integrated 300 V low current charge pump design which has been manufactured using Teledyne DALSA's triple well 800 nm high voltage IC process. This charge pump is powered by a 5 V supply, drawing less than 2% of the USB 2.0 maximum current, thus enabling future low-cost compact point-of-care diagnostic devices that would be connected to and powered off a laptop or smart phone. We have demonstrated this device to be capable of producing 300 V while sourcing up to 10 μA.

how to on-die 300v charge pump design ??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查收。

楼主:
    最近看些 charge pump paper ..想知道一般低压下如何 做高压

charge pump 须要 cap ..一般能耐压都是 drain ..gate 除非後厚oxide 1000A
可能使用 40v process ,
300v ? 多厚oxide ?

网友(2016-06-23):
一看就是想做同步整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