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重开一贴,请问如何在ENCOUNTER里挖洞?

楼主(2015-06-11):
我想在ENCOUNTER的floorplan步骤里定义一个区域,在后续的步骤里,该区域内不得摆放标准单元,也不得布线。同时,我希望能够在这个区域的边界上摆放设计的IO。请问该如何实现?尤其是IO该怎么设置呢?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顶一下,看来我们有同样的疑惑

我希望在挖洞的地方定义一部分pin脚,将来可以在挖洞的地方摆放一些其他的模块,与该design相连

楼主:
回复  Veriart

hi,

我昨天试了一下,觉得可以按照以下的方法来做。

用placement blockage 和 routing blockage来定义一个”洞“,这个洞里不会有任何的单元电路和连线
用Pin editor定义一些pin的类型为inside,用坐标定义的方式把它们放在”洞“的四周。

我用了一个很小的设计试了一下,觉得这样没有问题。

    顶一下,看来我们有同样的疑惑

我希望在挖洞的地方定义一部分pin脚,将来可以在 ...
引用 网友A:

hi,

我昨天试了一下,觉得可以按照以下的方法来做。

用placement blockage 和 routing blockage来定义一个”洞“,这个洞里不会有任何的单元电路和连线
用Pin editor定义一些pin的类型为inside,用坐标定义的方式把它们放在”洞“的四周。

我用了一个很小的设计试了一下,觉得这样没有问题

网友:
挖洞可以用floorplan--Row--cutCoreRow

网友B(2019-08-09):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GUI界面上有个剪刀状的按钮cut rectilinear,可以实现这个功能,剪掉的区域可以改变DESIGN的形状,IO可以自动assign到被cut掉的边界上

网友:
对不起我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