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CT中的高分辨率AD问题

楼主(2015-06-11):
CT上为什么需要20bit甚至更高分辨率的AD?这是什么需求决定的?

网友(2016-03-03):
虽然作为产品标准,CT图像的信噪比也就在60dB,但是,CT的球管热稳定/机械稳定/高压激发、固态的X光-可见光传感器、光电传感器的信号检测,Gantry的机械旋转形变(平衡不可能实现0应力,需要进行SIN/COS校准),等等,这些都需要ADC采样信号作校准,不同的人体部位、人体重影响,扫描的kV和电流范围很大,做反演计算成像也是很消耗原始数据精度,因此需要可能高达24Bit的ADC。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解释有一定道理,但是还无法解释清楚为什么需要24bit AD。我感觉更应该从信号的动态范围和信噪比来考虑。CT探测器需要更高的密度分辨率,因此对信噪比要求更高,从而需要更大的输入电荷量信号。前级信噪比需求增大,则就需要更高精度的AD来满足信噪比要求。同时加上您说的那些重建过程中的精度损失,因此需要高达20或24bit的高精度AD。

网友:
应该是为了准确检测微弱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B:

传感器的密度对应空间分辨率。目前的固体探测器(硅光电二极管阵列)的尺寸基本在毫米量级,但是前置平行光管的深度/截面尺度的比值是不一样的,据我所知,这里Philips的比值最大,因此杂散小(随机信号小),可以使用小功率的球管(Philips的CT球管功率小);GEHC的探测器前置准直器比也在3~5以上,原则上,也算是平行光束了,但是杂散明显要大得多,因此,球管的功率大是免不了的。考虑到信号转换的对数效应,最后从系统的角度看,是优点,但是不如平行光管的尺寸比例差别那么明显。可不可以用更小分辨率的ADC呢?要是从满足CT图像标准来说,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不是所有CT都使用24bit ADC)。实际上,CT旋转速度高的时候,ADC采样速度要提升。ADC实现顶级转换速度的时候,ADC的垂直分辨能力要下降2个Bit或以上。我觉得用24Bit还有一个因素是CT应用的扫描范围很宽,除了程控增益,ADC的垂直分辨能力也是很重要的(80kV5mA到140kV650mA)。
此外,提高传感器的转换效率,比如采用X光-电直接转换的陶瓷(以色列)就要比当前的X光-可见光闪烁剂材料(http://www.cas.cn/kxcb/kpwz/201305/t20130528_3852035.shtml)效率高很多。我记得08年的水平是:达到当前CT图像标准的前提下,CT的X光剂量至少可以降低2/3(同等kV下,1/3的mA就可以)。当时试验的时候,采用CT的标准扫描协议(剂量),电路的输出是饱和的,工程师内心是崩溃的。现在看来这个材料还是没有能够进入商用。产品中效率最高的是GEHC的宝石级X光-可见光转换材料。

网友:
回复 网友B:

   要详细解释为什么需要24Bit,需要就具体的设计,从X光源(焦斑大小、稳定性)、准直器特性、闪烁剂X光转换效率/光谱分布、可见光电探测器结构/响应率、前置放大器特性(一般电荷类)、ADC速度/分辨能力、几何校准、成像算法等完整的分子影像链来模拟考虑。网络上有一些简单的CT原理演示的程序,但不足够。比较有名的模拟器是GE的在FreeMat上开发的CatSim模拟器。FreeMat是一个GE研究人员开发的,兼容Matlab语法的数值分析工具,这个是开源项目,可以从opensource.net上搜索到下载。那个FreeMat项目负责人,是一个比利时人,GE纽约研究中心的大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