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功率管画法

楼主(2015-06-11):
对于曲栅式功率管画法,L使用path方式画好还是用modify corner方式画好?为什么呢?

网友:
看做出来啥样,没有哪个好,没有为什么。modify corner那个斜边宽度大于直边,除非你特别需要这个,要不还得改,麻烦。

网友:
使用path尽量不要45度走线,要不然offgrid问题改起来都够麻烦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同3楼的观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不管格点问题,做出来的东西会有问题吗?以前做了个项目功率管的栅off grid,出来的成品也没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尽量不要吧,offgrid的话,那么加工出来没问题的可能性是有的,但是如果有问题的话,debug的可能性就太多了---基本没法找,layout的目的在于尽量实现设计要求,而不是挖坑啊---

网友:
你可以做成unit cell 去拼

网友:
我们每次都有格点问题,好想没什么大影响吧

网友(2016-11-03):
我们的低压器件中的offgrid会尽量规避,高压器件比如:JFET和LDNMOS驱动管的就都放过了

网友:
各点问题很麻烦。

网友(2017-01-10):
讨论没干货啊

网友:
关于格点可以查看Design rule确定下来是多少,一开始选择正确就可以了,没有必要让它有潜在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