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IC后端tcl脚本的问题

楼主(2015-06-11):
公司后端有个脚本main.tcl(我把内容简化了,只剩下面几行),内容如下:
    proc main_run { } {
        set val_b sub_v(a_mode)

        set arg  [lindex $val_b 0]
        global $arg
    }

main_run
以上是main.tcl的内容,在公司电脑上,terminal的命令行输入/usr/bin/tclsh ./main.tcl,顺利执行,没有如何错误提示。

但我在家里的电脑上执行同样的操作,即家里电脑的terminal的命令行输入/usr/bin/tclsh ./main.tcl,总是提示以下错误:
bad variable name "sub_v(a_mode)": can't create a scalar variable that looks like an array element
    while executing
"global $arg"
    (procedure "main_run" line 6)
    invoked from within
"main_run"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脚本,在公司电脑上执行没有任何问题,但在自己的电脑上总是提示上面的错误。
  懂得的朋友帮帮忙,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global $arg" 出错了,那你看看执行这一句之前,$arg里面存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