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 Candence CDL in 导出schematic MOS尺寸不对应

楼主(2015-06-11):
1.用CDL 导入,没用到mapfile , 因为cdl中mos名字与基准库中的对应,导出的shematic MOS管symbol 显示(m, w, l )是一致的,fw netlist 中没有,显示的是属性中的,但是命令Q其属性,里面w,l,fw固定的尺寸,一般是最小的,这是怎么回事,感觉是Candence 设置问题,我又不懂,求大神解答~

2.Diode  CDL 中只有面积和周长,CDLin schematic 中导出的DIODE W,L是默认值,这个问题已经解决,同事大牛帮忙写了perl,用公式算出W,L,把W,L值加到CDL中,导出来的schematic就一一对应了。

3.有个电阻,三端的导出的schematic,W,L是固定值, 衬底端是悬空的,什么都没接。这怎么做,才能改过来?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
CDL in想做好,还是要用map文件,手册里有详细介绍的,map文件不只用来对应名字。

网友:
应该是需要map文件的 candence ICV6.1.5版的工具?

网友(2023-04-12):
处理diode的Perl脚本可以分享一下吗 非常感谢 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