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CIC滤波器的输出字长问题

楼主(2015-06-11):
设计了一个3阶256倍抽取的CIC滤波器,根据CIC的字长公式,Bout=Bin-1+3*log256=1-1+3*8=24位。

也就是说中间各级的运算结果字长采用24bit的话可以保证最终输出的精度吧?

现在问题是,我的ADC是16bit精度的,所以数字滤波器的最终输出应该是16位的,那么怎么从CIC的24bit输出得到最终的16bit的ADC输出呢?

ADI有一款芯片的手册中有相关的verilog代码,它是将CIC的24位输出直接截掉低8位得到最终的16位输出,但是我用这种方法尝试的结果是最终输出的精度只有14位,而直接拿24位的数据结果处理的话可以得到比较理想的精度(>=16bit)

求大神指导!

楼主:
ADI的最后的代码如下:
always @ (posedge word_clk) begin
DATA[15] <= diff3[23];
DATA[14] <= diff3[22];
DATA[13] <= diff3[21];
DATA[12] <= diff3[20];
DATA[11] <= diff3[19];
DATA[10] <= diff3[18];
DATA[9] <= diff3[17];
DATA[8] <= diff3[16];
DATA[7] <= diff3[15];
DATA[6] <= diff3[14];
DATA[5] <= diff3[13];
DATA[4] <= diff3[12];
DATA[3] <= diff3[11];
DATA[2] <= diff3[10];
DATA[1] <= diff3[9];
DATA[0] <= diff3[8];
end
endmodule

其中diff3是第三个差分器的输出,是24位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16bit数据最后是怎么处理得出的14bit精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作FFT频谱分析啊

楼主:
看了相关资料,这个truncation error好像是无法避免的?

那对于2阶的SDM,岂不是说3阶CIC无法完成滤波的功能?求大神解惑

网友:
你描述的现象不合理啊,直接截取高位和量化是一个性质,怎么能导致有效位下降这么多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觉得很奇怪啊

实际上我需要做一个2阶SDM,过采样暂定512,在SIMULINK中搭完一个基本模型后仿真,对脉冲密度流作FFT可以得到103dB的精度。

然后设计了一个3阶的CIC,直接512抽取,中间寄存器的字长取的是27位。将SIMULINK仿真得到的PDM作为CIC的输入,得到27位的输出结果Yout1,截取高16位作为Yout2

然后对Yout1和Yout2分别作FFT,Yout1的结果是105dB,而Yout2的结果只有90dB

就是上面这个样子,有什么原理性的错误么?

因为最终是想要一个16bit的结果,所以27位不能全保留,应该就是保留高16位吧。

楼主(2015-07-22):
回复 楼主:

顶一顶

网友(2016-02-26):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C(2016-05-30):
回复 楼主:

问题解决了吗,我最近也遇到同样问题,请问如何评估最终CIC输出数据的位宽,我cic中间字长33bit,我需要将输出位宽降到24bit以下,但目前还不清楚具体怎么确定这个位宽,请大神答疑解惑,不甚感激

网友(2016-08-29):
请问一个问题,三阶CIC滤波器是指CIC滤波器的级数为3级么?

网友D(2018-01-03):
看的不仔细,应该去掉高位。

网友E(2021-07-28):
求问楼主再simulink是怎么截取位数的啊

网友:
要看看没有截位以前的cic的输出,如果字长取得太大,前几个msb都是0, 那么就要把前面几位丢掉。 字长设置合理的时候都是丢低位。

网友F:
我前几天回复的到现在还没通过。 截位要看位宽是不是过大。位宽超过实际需求的时候, 最高几位都是0, 这时候要去掉高位的0, 然后再截低位。位宽取得合理的时候就截低位就好了。

网友(2023-05-06):
请问下有没有了解用锐化函数H0=3h^2-2h^3处理的CIC滤波器的,可以加qq2505695873讨论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作FFT频谱分析啊

有没有大佬知道怎么作FFT频谱分析啊,为什么我的老是报错说维度不同

网友(2023-10-25):
为啥是-1不是+1吗

网友(2024-02-26):
引用 网友E:
求问楼主再simulink是怎么截取位数的啊

请问,前辈这个问题解决了么
我现在做了一个CIC滤波器,没有截位前滤波之后做FFT的ENOB有19bit,但是用了Hogenauer的pruning width之后ENOB失效了。是截取的时候数据选择问题么

CIC截位问题 - 数字IC设计讨论(IC前端|FPGA|ASIC)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楼主:

问题解决了吗,我最近也遇到同样问题,请问如何评估最终CIC输出数据的位宽,我cic中间 ...

请问前辈这个问题解决了么
现在做了一个CIC滤波器,没有截位前滤波之后做FFT的ENOB有19bit,但是用了Hogenauer的pruning width之后ENOB失效了,只有3bit

网友(2024-08-21):
引用 网友F:
我前几天回复的到现在还没通过。 截位要看位宽是不是过大。位宽超过实际需求的时候, 最高几位都是0, 这时 ...

前辈您好,您之前也处理过CIC截位问题吗
我现在做了一个CIC滤波器,最后输出要为16为输出,没有截位前滤波之后做FFT的ENOB有19bit,但是用了Hogenauer的pruning width之后ENOB只有14bits了。按照那个算法,是每次是从LSB截的。
出现这个错误也是您说的这个问题吗  中间截位要看实际需求,从最高位截取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的不仔细,应该去掉高位。

前辈您好,您之前也处理过CIC截位问题吗
我现在做了一个CIC滤波器,最后输出要为16为输出,没有截位前滤波之后做FFT的ENOB有19bit,但是用了Hogenauer的pruning width之后ENOB只有14bits了。按照那个算法,是每次是从LSB截的。

您是指,需要根据需求有的位置需要截取高位吗

网友(2025-07-09):
请问是哪款芯片手册中有代码呢?想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