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心率传感器 医用传感器

楼主(2015-06-11):
心率传感器

HKX系列心率传感器采用电极贴在人体体表采集心电信号,进而获得心率脉冲信号。具有体积小巧、功耗低等特点。主要用来检测心率或心动周期,可用作心率日常监护、心率变异性分析等。

型号

输出信号

电源

接口

HKX-08A

模拟信号:与心跳同步的脉冲信号

3.3VDC

2.54引脚

HKX-08A+

模拟信号:与心跳同步的握手、脉冲信号

3.3VDC

2.54引脚

HKX-08C

数字信号:心率或周期数据

USB供电

USB

HKX-08L

数字信号:心率数据

3.7VDC锂电池

蓝牙

网友(2015-11-29):
不知有無詳細資料 !!!

网友:
华科的传感器不错,就是体积大了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长知识了,谢谢楼主分享,谢谢

网友(2015-12-30):
是医用级别的,还是健康监测级别的啊

网友:
有没有资料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定制。。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的,请访问我公司主站【http://www.hfhuake.com

网友(2016-02-14):
性能足够可靠不?

网友:
HK-08A心率傳感器

HKX-08A是一款檢測心率的集成了模擬信號處理與數字處理技術於一體的電路模塊。通過心電電極檢測人體心電信號。輸出同步於心臟搏動的脈衝信號。檢測部位有手心、手腕、手臂、胸部等。

HKX-08B無線心率傳感器

HKX-08B是一款無線胸帶式心率傳感器,扣電池供電。接收板輸出同步於心臟搏動的脈衝信號。

基於HKX-08A運動心率傳感器的駕駛員心率監護係統

一、汽車駕駛員心率檢測的意義

一般而言,心率會隨姿勢、氣溫和精神狀態等因素而變化,但在駕駛狀態下,姿勢和周圍溫度的變化較小。因此,“嗑睡等精神狀態的變化是心率改變的主要原因”。通過位於方向盤裏側的電極測量右手和左手間的電位差,以此來測定駕駛員的心率。實際使用的電極傳感器方面,在方向盤裏側的右半部分和左半部分分別涂有含AG微粒的導電性粘合劑。追蹤所測量到的心率變化情況,如果發現數值逐漸下降,就會認定為嗑睡前兆而不管駕駛本人是否感到困倦。

二、HKX-08A運動心率傳感器工作原理

HKX-08A心率傳感器在汽車駕駛員心率檢測上的應用是通過安裝在方向盤上的電極片來採集手上的心電信號。通過差分電路得到駕駛員左右手手心的電位差,再通過信號調理,得到與心臟搏動同步的脈衝信號。直接接單片機計數得到心率數值。

三、HKX-08A運動心率傳感器簡介

合肥華科電子技術研究所推出了可提前發現駕駛員打盹的“嗑睡預測,可安裝在方向盤上的心率傳感器”。可以通過駕駛員手中的附帶傳感器的方向盤測量心率,以此來判斷駕駛員是不是想打嗑睡,一旦發現就會改變車載音響的音樂或者通過車載導航儀將車輛引導至附近的休息處。此前也有通過駕駛員眼皮的變化和車輛晃動情況來檢測駕駛員是不是在打嗑睡的係統,但與此相比,此次的係統可以在駕駛員本人還沒有發覺的時候就提前發現,所以可以更早地防止事故的發生。

网友(2018-05-01):
是医用级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