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DC里面ALIB是干嘛的?

楼主(2015-06-11):
请教DC里面ALIB是干嘛的?

网友(2021-07-10):
ALIB库简介         ALIB不是由工艺厂提供的库,是一个伪库,它是DC对目标逻辑库target library特性的预先解析结果存储的集合,所谓的特性解析,指的是使用targetlibrary中的单元,将常用布尔功能电路构建出来,然后存储起来,在执行命令compile_ultra过程中,DC就可从AUB库中直接读取文件,并根据该库提供的信息更快的进行面积和速度的折中优化。DC进行compile_ultra时会自动对目标逻辑库进行解析和特性描述,并将其存储到alib_library_analysis_path变量代表的路径下,接下来DC 就可以继续使用这个ALIB 库了。综合人员也可以在综合前,就使用alib_analyze_libs命令产生该ALIB 库并建立相应目录来管理库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