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的layout设计一般应该如何考虑

楼主(2015-06-11):
在运放的版图布局中一般怎么考虑?

怎样回答,才比较全面? (我就能想到一个输入管采用中心对称分布,觉得很不够)

网友:
要全面?
把《版图的艺术》扔他头上。

网友:
推荐<<版图的艺术>>,里面有相关的匹配规则。

网友:
    下次我去面试就带上那三本书,面试官问哪个我就扔哪本书,反正基本上找得到原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好的,谢谢。。。

网友:
考虑对称性,与其他数字模块隔离,打guard  ring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推荐你去仔细读一下清华大学出版的《集成电路掩模设计》p242-p332,就是讲一个简单的CMOS放大器的版图设计,真的非常非常好。

网友:
回复 网友C:

   也就是楼上说的,版图的艺术

楼主:
回复 网友C:

   《集成电路掩膜设计》与《版图的艺术》不是一本书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哦,不好意思,确实不是同一本哈。2本就可以,我推荐你看的是前一本,那章我前段时间还看过,我觉得写得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