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将数字电路导入cadence

楼主(2015-06-11):
数字电路做完后端,需要把数字单元库以及数字电路导入到cadence中,配合数模混合系统的验证和仿真
数字单元库需要schematic、symbol和layout;
数字电路需要schematic、symbol、layout以及function

有数字单元库的gds、cdl以及verilog文件(包含有电源地和无电源地两种)
数字电路的RTL级verilog文件design_rtl.v
数字后端之后得到的数字电路的ICC.pg.v(含电源地),ICC.v(无电源地),这两个文件都是netlist,直接调用的数字库中的单元
工艺库techlib
candence用的是IC616

我目前的做法是:
1.导入数字单元库
1.1 schematic
在cadence中新建库digitallib,工艺库选择为techlib,import->cdl到digitallib,得到数字单元库的schematic;
1.2 symbol
由于工艺厂未提供数字单元库的symbol,因此,导入含有电源地的数字单元库的verilog文件(dig_pg.v),借此生成symbol。
导入verilog时,有一个global的选项,必须设置global的power和ground,如果设置成为与dig_pg.v中的电源地一样的名称(如VDD,VSS),那么生成的symbol的电源地会变成VDD!和VSS!,由于与schematic中电源地的名称不同,因此会报warning。
如果将global的电源地设置成与dig_pg.v中的电源地不一样的名称,则symbol中电源地与shematic中的相同。

2.导入数字电路
新建存放数字电路的库dig_design,工艺库选择为techlib
2.1 function
import->verilog,将RTL级verilog文件design_rtl.v导入到dig_design,得到function和symbol
2.2 schematic
import->verilog,将ICC.pg.v导入到dig_design中,得到schematic。为了数模混合系统上,与模拟电路连接,在schematic中添加电源和地端口。
2.3 symbol
在symbo中手动加上电源和地端口。由于导入function中无电源地,而schematic中有电源地,无论使用导入function还是shcematic时生成的symbol,都会报出portorder mismatch的warning。
我在function中手动加入电源地两个端口,上述warning消失。不知这是否有其他影响?

2.4 layout
将数字电路的gds导入,reference lib选择数字单元库digitallib,但是导入目标库dig_design已经指定有工艺库,因此忽略reference库。
gds导入完成之后,会发现,数字电路的layout中用到的数字单元的layout全部会在dig_design中生成对应的cell(只有layout view),而不是直接调用数字单元库digitallib中已经存在的layout。
不知各位对此是否有什么好的做法,可以让数字电路的layout直接调用数字单元库中layout?

我用最终得到的layout和schematic做lvs,结果是pass的。

对于我的这些做法,不知是否存在某些潜在风险,还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楼主:
由于用的IC616,所以设置上可能与之前的版本存在不同。
IC616中,导入数字电路的GDS时,需要在后面的reference lib选项卡,将数字单元库选择为参考库,这样在导入gds的目标库中生成layout时就会直接从数字单元库中调用layout,而非重新在目标库中生成用到的数字单元的layout

网友A(2016-01-10):
很好,可为什么我导出的原理图里所有的电源地都是浮空没连的?

网友:
只用过ARM的标准数字库,有layout和symbol。老实说想转成跟模拟库一样可以进行直接仿真、DRC和LVS确实非常有难度,我猜论坛里面没有几个人会。

网友B(2021-01-15):
引用 网友A:
很好,可为什么我导出的原理图里所有的电源地都是浮空没连的?

您好,请问原理图电源和地都是浮空的这个问题,您是怎么解决的呀?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把DC之后的网表转换成schematic之后,里面标准单元的电源地是浮空的,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C(2022-09-16):
引用 网友B:
您好,请问原理图电源和地都是浮空的这个问题,您是怎么解决的呀?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把DC之后的网表 ...

您好,我也是这个问题,symbol里面没有对应的电源地引脚,可以问一下最后怎么解决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我也是这个问题,symbol里面没有对应的电源地引脚,可以问一下最后怎么解决的吗
...

这个是可以解决的,具体的我有点忘了,好像是在导入标准单元的时候选那个单独生成symbol,然后他生成标准单元的symbol就是有电源地的,然后选中所有的symbol按一下空格键,就会自动出来以每个pin命名的线

网友:
这个方法确实是可行的,学习到了

网友D(2023-08-01):
你好。ic617import中没有cdl,是我找错地方了吗

网友E(2024-03-26):
引用 网友D:
你好。ic617import中没有cdl,是我找错地方了吗

spice之后选cdl,请问你导入成功了吗,Device map中的每一项是根据什么填的啊?

网友F(2024-06-18):
引用 网友E:
spice之后选cdl,请问你导入成功了吗,Device map中的每一项是根据什么填的啊?
...

您好解决了吗 device map我这里是空的 应该怎么填呀

网友G(2025-07-04):
引用 网友F:
您好解决了吗 device map我这里是空的 应该怎么填呀

您好,请问您解决了吗

网友(2025-09-04):
引用 网友G:
您好,请问您解决了吗

解决了 我的device map文件是自己写的,我导入的是数字标准单元库,基本上就那几个类型的mos器件,所以比较好写,你可以参照eetop的其他帖子的示例自己写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