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漏电leakage 跟 温度是个怎么样的关系 ?

楼主(2015-06-11):
哪位大神帮忙讲解下,多谢!

网友:
指数关系

网友:
基本是正比关系, 温度升高,leakage增加的很快, 你可以做实验来测试得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否详细点 ?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否详细解答 多谢

网友:
就是这样的啊, 怎么个详细法,很难给出公式的

网友:
泄漏电流主要是亚阈值电流,pn结反向饱和电流和栅极泄露电流组成,而亚阈值电流和pn结反向饱和电流占主要,温度升高,阈值电压降低,亚阈值电流增大,同时pn结反向饱和电流与温度成指数正比关系,那么温度升高,方向饱和电流加大。温度升高,热载流子效应加强,栅极泄露电流加大。总而言之,泄露电流随温度升高而升高,具体公式的话找本半导体物理器件的书看看

网友(2022-12-14):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下voltus之类的useguide,就知道了
欢迎加wx: pr-hao123,拉你进数字后端群

网友(2023-02-10):
泄漏电流主要是亚阈值电流,pn结反向饱和电流和栅极泄露电流组成,而亚阈值电流和pn结反向饱和电流占主要,温度升高,阈值电压降低,亚阈值电流增大,同时pn结反向饱和电流与温度成指数正比关系,那么温度升高,方向饱和电流加大。温度升高,热载流子效应加强,栅极泄露电流加大。总而言之,泄露电流随温度升高而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