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 DRC 问题是否很严重???????

楼主(2015-06-12):
本人做数字,和项目成员忙乱了大半年,模拟版图都是另外人负责的,六月初153nm MPW投出去了,可不知何原因,昨天才得到SMIC的DRC报告,竟然这么多错误,关键是没机会去改掉了,大神帮看一下附件里的DRC报告,这个项目还有救吗?有没有哪些是致命的错误,还是都能忽略?谢谢了先。

drc rpt

楼主:
回复 楼主:

    心情凌乱,沙画下自我安慰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兄弟,我怀疑你这DRC当初投产前查了没有?这么多间距包孔的问题。我觉得是没救了,如果出来不是板砖的话,说明你运气不错。
这么明显的错误,怎么可能没有查出来呢。SMIC这么晚才给你这个报告?是不是搞错了哦。

哎,赶快改好了,再投一次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图我完全不懂,负责的人跑过后,说都过得。可SMIC返回来的报告却这么多问题。

网友:
错的很离谱, 要么就是你们layout 人拿错了rule,要么就是根本没跑过drc
要么smic 拿错了rule(这种事情比较少) ,

基本都是致命错,  不改肯定fail,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版主,在查原因。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觉得还是你们双方再确认一下rule是否用的一样,drc验证文件是否用的同一个。你们员工说验证过了,要拿出验证过的证据来看,这种错误还是很严重的,导致你这个10几万的钱全都打水漂了,就算是打水漂,也要打的又底气,不能因为这些低级错误直接变成板砖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认了,DRC RULE是相同的,没问题,模拟工程师说:“之前就知道这些问题,版图工程师认为这些都可以忽略,所以就忽略了。”
这麽多的问题,各位说说,这靠谱吗?

楼主:
更新进度:
  原因是做的 153nm 的MPW。我们的流程是用缩版前的版图,180nm的rule做的DRC。SMIC的报告可能是缩版后的版图,即153nm的版图用153的rule查出的问题。
  我们的流程出了致命问题了吗?

网友:
找后端,layout的人问吧,  前端来搞drc确实很费劲,

网友:
135nm MPW是指130nm工艺?
先对一下本地用的rule和SMIC用的rule差别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不起,是153nm, 是180nm的缩版。

楼主:
工程师DRC检查时,设置了不check 153_shrink 的选项,只做了 180的DRC check, 把我害了呀。
set NM_space_check 180         (è 153)

set 153_shrink_check NO         (è YES)

楼主:
回复 网友C:

   笔误,应该是153nm, 180的缩版。

网友:
你是后端PR的出现错误还是custom layout的?
可能不容易处理了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靠谱,很多都是致命的错误啊,怎么能忽略呢?你的芯片是不是有特殊器件啊?如果针对特殊器件,可能是可以忽略的,因为有些尺寸确实不能按照rule来画。否则就不能出现那些间距和包孔的错误。design rule的规则本来就是一个最坏情况的最小尺寸,如果连他最坏情况的规则都满足不了,那就危险了。

网友:
先确认下是不是sealring上的 ......... 要是是sealring上的确认下...

网友:
版图重画吧, 根据0.153um的r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