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PPLL cycle slipping现象咨询

楼主(2015-06-12):
刚在学PLL,个人觉得用PFD的CPPLL,既然是鉴频鉴相器,那么在输出频率和参考频率相差很大的时候,PFD是FD的功能,那么控制CP充放电开关的的UP信号就差不多是100%占空比,一直处于充电状态,怎么会出现cycle slipping的现象呢?
请达人指点一二

网友:
回复 楼主:

   cycle slipping 和你设计的Fref/BW的比例有关,太大不行太小也不行,一般大于10小于400都是满足要求的,跟你的设计指标有关

网友:
发个波形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