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encounter里想得到所有的mem有那些命令可以实现?

楼主(2015-06-12):
请教大家在encounter里想得到所有的mem有那些命令可以实现?

除了这一个 dbget [top.insts.cell.baseclass block] 还有那些命令?

网友:
edi里面相当于all_macro_cells的命令还真不清楚,

网友:
试试get_flat_cells -all -filter "is_hard_marco == true"

网友:
encounter 23> get_cells  -filter "is_hard_marco == true" -hier
**ERROR: (TCLCMD-1022): Property 'is_hard_marco' is not supported for object type 'instance'
**WARN: (TCLCMD-513):   No matching object found for '*'
**ERROR: (TCLCMD-917):  Cannot find 'cells' that match '*'
encounter 24>

不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提醒!is_hard_macro 不行 list_property发现:在我的design里,
get_cells -filter “is_macro_cell==true” -hier 或者
get_cells -filter “is_memory_cell==true" -hier
应该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版主关注,版主可以看其他回复,有结果了

网友:
encounter应该兼容了ICC的部分命令,只是有时可以,有时又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