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电路前端为什么要用放大器或者是变压器

楼主(2015-06-12):
ADC前端电路都要放放大器或者是变压器,除了能够调整信号增益外,还有什么作用?如果不需要改变输入信号的增益,不放放大器或者是变压器,对ADC转换器有什么影响?

网友:
变压器耦合前端能够驱动较高中频而无显著损耗,具有更宽的带宽,功耗更低,并能提供固有的交流耦合
放大器驱动前端可以保留直流成分,提供ADC与前级之间一个好的隔离

网友(2015-07-30):
一般是为了滤波器设计及阻抗匹配。

网友:
阻抗匹配和避免通道上的ADC的负载效应。此外,过滤器可以在放大器本身来实现。

网友A:
ADC都有转换范围,即量程,超出量程无法量化,低于量程则效率低,需要用放大器将输入信号转换到转换范围内。前端放大器还起到隔离和阻抗匹配作用。通常ADC前端还需要放大器作为采样保持电路。

网友(2022-03-26):
引用 网友A:
ADC都有转换范围,即量程,超出量程无法量化,低于量程则效率低,需要用放大器将输入信号转换到转换范围内 ...

您好,对于放大器是在ADC设计内部,还是测试板或应用板外部呢外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