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导入gds的时候发生如下错误,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06-12):
求助

网友:
GDS 文件不完整?格式不对?

楼主:
应该不是格式不对啊
从哪里看出GDS不完整啊
没有提示

楼主:
用看GDS软件也打不开

网友:
calibredrv或者calibrewb先看下gds是不是完整---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问题我已经解决
原因是那gds太大,我在rule里exclude 掉ip就ok了

网友:
真是恭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