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一个填充psub的脚本!

楼主(2015-06-12):
谢谢!

网友:
填充psub是个什么操作??

网友:
填充psub是一个怎么的操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在没有 p diffsion的地方都填上p diffsion,并和其他diffsion保持一定的距离
并把这些p diffsion以gds的格式输出

网友:
大神在哪里??

网友:
直接用 DRC 工具的层运算生成一下也行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具体点吗,谢谢

网友:
如果对填充块没有什么要求,那么对扩区取反,再缩小一个设计规则规定的间距尺寸,再做一次先缩再长的操作(以去掉过窄的图形),把结果存到版图上,最好以一新层保存,导出时可以跟扩区导出到同一导。

如果对填充块有要求,那么可以先用一专门的层画好密集的填充快,盖满整个版图,再用DRC检查工具选取与现有扩区距离足够大的保留下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很好的思路
    如果能提供calibre keyword就好了
    因为对不写rule的人来说还是有些难度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高人!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什么命令来在选好的区域填充一个连续的多边形呢

网友(2015-07-13):
哈哈哈,原来用过这个方法,可我觉得可以用脚本做就更好了

楼主(2016-03-21):
回复 网友C:

    你有做过?能给我提供一个脚本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