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帮助 bit文件不能下载到板子中去

楼主(2015-06-12):
file:///
我后面在sdk中去运行hardware时又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Z`DB[Z`(3E396C%}{NNPMM.png 但是我的下载器还是才买的啊 ,应该不会有问题。 然后有人说需要设置一下jtag,结果我在sdk中设置时出现了这个

设置错误

设置错误
百度也度不出来。求好心人帮助!

网友:
vivado的hardware manger可能存在bug,我也发现过这个问题。在板子断电前,请close target,下次上电再连接。重现问题重启电脑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这样么? 好的  我试试哈  先谢谢了 哈

楼主:
大神  还是不对啊   还是同样的问题  顺便问一下   下载的时候需要配置什么不啊???

网友:
自己做的板子吗? 重启电脑,连接JTAG至PC,Xilinx板上电,然后 open target,选择open new target。如果按上述流程开始打开不了,建议查下硬件的问题。 我没发现连接硬件需要配置什么。

楼主:
好的  谢谢哈   我后面检查了一下  硬件上好像是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