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大牛calibre DRC怎么检查圆形

楼主(2015-06-12):
关于圆形的DRC检查,比如规定一个圆形最小半径10,这种规则DRC是怎么检查的呢?

楼主:
顶一下,有没有牛人知道啊?

网友:
我想應該沒有 檢查 圓型的
有檢查 width 的

楼主:
bipolar 工艺里经常有圆形出现啊,总该有个检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实际的图形不会是正圆,只能是多边形,可以考虑 angle 和area 俩个命令来check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版主的答复,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