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sert_stdcell_filler后,出现drc错误【已解决】

楼主(2015-06-12):
各位大侠,insert_stdcell_filler之后,原来的电源和地线下面插入了stdcell_filler,但是,stdcell_filler的孔却和电源、地线处之前已有的孔没对准。在ICC中进行verify_zrt_route未能发现错误,但是,将gds导入cadence中,做drc就发现了这个孔间距的错误。

在ICC中用verify_zrt_route进行drc检查,为何检查不出这个孔间距的错误呢?
另外,insert_stdcell_filler时,stdcell_filler的孔为何会与原有的孔对不准呢,还是说这条语句根本就是把filler放到那个位置,而不管drc?有什么语句能够消除这种drc错?

网友:
icc 无法verify base layer的问题,因为contact不属于fram view的组成部分,
icc只能基于fram view来做整体drc检查

建议换filler类型 或者手改下,

网友:
filler是从最大到最小插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从大到小插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版主!   更换什么类型的filler呢

楼主:
使用的语句是
insert_stdcell_filler -cell_without_metal "F_FILL128_..." -connect_to_power {VDD} -connect_to_ground {VSS} -no_1x
man了下insert_stdcell_filler,发现cell_without_metal这个选项,在插入filler时不会进行drc检查,而且filler是不含metal的,但是我插入的std_cell_filler却有metal1和metal2.
仔细看来usage,发现要求在preroute_standard_cells之前insert_stdcell_fill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