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G和COF封装

楼主(2015-06-13):
有从事COG和COF等封装的朋友吗?想请教一下这类封装对基板有什么特殊要求?有没有可能把两个芯片通过金bump以及ACF进行倒装的可能啊?大面积的芯片能用ACF进行倒装吗?
还请知道的朋友不吝赐教。

网友(2015-08-06):
芯片 to 芯片直接通过ACF贴合没见过哦,你这个是什么需求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种封装确实没见过,我们也不确定是否可以,所以想尝试一下。主要目的是实现芯片与芯片的倒装,但是其中一个芯片是传感器芯片,常规的倒装焊球需要高温,会对传感器性能有影响,所以想尝试用ACF导电胶,键合时不需要很高的温度。

网友(2015-09-28):
回复 网友B:

     压合的是时候ACF会部分凹陷在Gold bump 里面,直接Au to Au 中间加ACF的好像不大行,但是可以借鉴COF的封装---一边是Au,一边是Cu,这样的话话可以直接压合,但是需求的瞬间温度高~(400C)。

COG的封装底材是玻璃面板,COF 底材为柔性PI材质,都有一定的面积需求,只是IC的话现有设备没办法处理。
COG的结合是ITO的电极 + ACF +Gold Bump(硬)  ---150~ 220C    5~7秒
COF的结合是Cu电极 + Gold Bump(软) ----- 400C  1~2s

有一种封装是把一颗IC埋在PCB里面,然后另一个直接倒装在上面,不知道对你是否有用(日月光有在尝试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