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mplis仿真buck型dcdc找不到比较器模块

楼主(2015-06-13):
simplis版本是5.5,simetrix下仿真tran可以找到比较器模块,但用pop trigger在simplis下仿真环路稳定性找不到comparator,原理图comparator被高亮标出来,希望大虾出现!!!

楼主:
难道是版本太低,还是要安装库???

网友(2015-08-21):
版本低,元器件库少的原因。

网友(2017-05-08):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5.5版本的

网友(2018-06-27):
just find it from  library ~ !!!

网友(2020-02-06):
破解的bug,这个在软件里是有的,但是不能从菜单里找到调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