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Hspice进行蒙特卡洛仿真的疑问

楼主(2015-06-13):
图1

图1

图2

图2

图3

图3

楼主:
我觉得图1中SDw/W指得是一定宽长比下W的最大失调,那么最终W值应该∈[W-SDw,W+SDw],即等于W±W*(SDw/W)*aguass(0,1,3)才是啊 !

楼主:
这里图三中取的aguass(0,3,3)∈(-3,3),即W=12u±3*SDw,这似乎不对吧

网友:
真正造成變異的量是delta Vth

网友(2016-08-12):
你好,sqrt里面w和l用的是原始值么?我看了lib 里面它里面定义了weff和leff,然后这两个值是用原始值减去某个东西的,请问这要怎么理解

网友(2022-09-28):
楼主,ppt可以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