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布线使用的金属层设置【已解决】

楼主(2015-06-13):
在ICC中,设置了set_ignored_layers -max M4,但是CTS的时候,居然用到了M5来布线,而之后的route却是最多用到M4。    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在cts之前,再次report_ignored_layers  看看是否真正设置上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你的回复。
   在CTS布线route_zrt_group -all_clock_nets之前,我report_ignored_layers,显示布线用到的是M1~M4层,但是布出来却还是有M5。   在前面有set_clock_tree_options,但是没有设置里面的-layer_list选项,如果我把这个选项设置一下,把最高布线层设置成M4,则CTS布线完成之后,不会用到M5,不知这是为何?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set_clock_tree_options中有个选项是max_buffer_levels,之前用的ICC版本比较老,那个选项设置的是3,但是在ICC的2013.03版本中,说是max_buffer_levels option will be obsolete in the future将要被淘汰,而且3超出了范围,max_buffer_levels被设置成了默认值200。
   man了下set_clock_tree_options,发现已经没有max_buffer_levels的选项了,请问,是否能通过设置其他的某个选项来达到和之前设置max_buffer_levels一样的效果呢?

网友:
不清楚 ,  是版本单独icc, 可能有bug, 那你就都设吧,就ok了,

-max_buffer_level 一般都有的吧,再说了,你要控制这个干啥?

网友:
应该是set_clock_tree_options 里面的layer_list比set_ignored_layers优先级更高

网友:
-max_buffer_level 应该换到config file里面去了

-config_file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意思是要单独写个config文件?然后在set_clock_tree_options中用-config_file_read来读?

这个config文件没写过,另外,max_buffer_level是不是设置从时钟最多经过几个buffer到达DFF的时钟端之类的

网友:
对, 如果你不是技术特别好,不建议自己控制级数,做tree很累的,

网友:
对于第一个问题 :可以通过设置set_route_zrt_common_options -global_max_layer_mode  hard  来解决。默认情况下这个选项是soft。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

楼主(2016-08-24):
最终,我通过在set_clock_tree_options中添加了layer_list选项,解决了CTS时,使用到比之前set_ignored_layers定义的max_route_layer更高层金属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  你好  请教个问题

    icc中有什么命令可以秀一下整个clock tree吗?

网友(2016-10-11):
工具是存在bug的,这都不算啥。。。
我都碰到过我设置route layer最高IA,工具居然偷偷摸摸用了几根IB。这种问题只能手工fix

网友(2020-10-30):
学到了 牛批

网友(2022-07-07):
请问各位大佬,icc布线层的金属层如何分配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