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ffective Capacitance approach 这是什么,如何使用

楼主(2015-06-13):
手册上提到的 “有效电容”模型,请问这个是什么呢?

是在lib库中和NLDM等价的一种模型吗还是其他?

在icc中或者dc中用什么命令打开呢?

NLDM模型 大家都很熟悉,根据查找表,来计算cell的delay和transition,根据查找表也可以计算出interconnect的capa和resistance;

NLDM模型在DC中使用,那上面提到的“有效电容”模型如何使用呢

网友:
忘记了,自动选择的

是有Ceff 这个说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1) 这个必须是lib库中有 才可以使用的吗?

(2) Ceff应该不是ECSM CCSM 这个吧?

网友:
1)有点忘记了,只是个模型方法 ,叫有效电容

2) 没关系,不同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