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tro问题,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2015-06-13):
我这个东西需要超低功耗和省面积,用了门控,但在布局插时钟树时好像astro会把门控里面的的时钟也加上缓冲器啥子的,我不想让它去管门控时钟,请问该怎么设置呢?在设置时钟树条件里我看到有个GATE CLOCK这个选项,我去了还是不行。门控不是用的固定单元。

网友:
可以用set_ideal_net命令不

网友:
不做clock tree就好了,直接icg 控制tree sinks

再说了,一个buffer的功耗你也计较? 有那么大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需要计校,东西没电源,只靠射频信号的能量工作。但是系统时钟还是要做时钟树的嘛,把clk拿去做cts时他自已也会把这个传递到门控后的时钟去,现在不想让他传到里面去。

网友:
加在SDC文件里?
引用 网友B:

我回答错了,貌似这个命令在encounter中没有效果,我也不知道,同求

网友:
跑多少K还是Mhz?

直接用icg做tree也行的, size到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