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suse 13.2 安装calibre 2015问题

楼主(2015-06-13):
calibre启动的时候显示:>calibre -gui
ERROR: Invalid Linux major version '13.2'

似乎是calibre检查了系统,不符合要求,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求助大牛们。

网友:
can you upload calibre 2015?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哈,找了好久,问题解决了。

calibre在启动时会检查系统,使用的命令是calibre_vco,查看vco可以看到它只能在SUSE 11下工作 ,
然后去/etc/SuSE_release,把version=13,改为version=11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不能传一个 calibre 2015? 这里的老大们搞得定的。

网友(2015-09-24):
链接  http://bbs.eetop.cn/thread-561342-1-1.html

回复 网友C:

网友(2016-02-20):
请问楼主用什么工具破解的,可以提供下么?谢谢!

网友(2016-04-22):
2014\2015版本我都patch成功了,但是不能用multi-thread

网友(2016-05-28):
还是没有明白

网友(2016-08-02):
上传个2015玩玩呗

网友(2017-01-11):
回复 网友D:

   怎么patch,有tool吗?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