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sentaurus瞬态仿真问题

楼主(2015-06-14):
各位大神:在Silvaco中瞬态仿真的语句是这样的:
solve vdrain=-0.2  vgate=2.0  TSTOP=1.2E-9 RAMPTIME=0.2E-9
solve vdrain=0.8  vgate=-0.2  TSTOP=6E-9 RAMPTIME=0.2E-9
转到Sentaurus sdevice中语句改怎么写呢?弄了很久还是不会,在此麻烦大家了
对应的电压随时间变化图如下:

网友:
你好,你能不能给几个仿器件瞬态的例子看看啊,完全不会仿瞬态

楼主:
看教程吧,链接:http://pan.baidu.com/s/1i3IlT69 密码:z92i

网友(2015-07-26):
回复 网友A:
3楼搞错了吧,你给的资料是关于silvaco的。楼主说的是Sentaurus!

网友(2017-11-29):
sentaurus软件本身自带的manual 里有。在安装目录下TCAD/   里面
Solve { ...
Transient (
InitialTime = 0
FinalTime = 1
InitialStep = 0.01
MaxStep = 0.1
MinStep = 0.001
Goal {name="gate" Voltage=5.0}
Goal {name="drain" Voltage=5.0}
) { Coupled {...} }
}

网友(2018-06-21):
瞬态仿真的例子:
Transient (
InitialTime=0
FinalTime=0.9e-10
InitialStep=1e-11
MaxStep=1e-10
)
{
coupled {m1.poisson m1.electron m1.hole m1.contact circuit}
}

网友(2021-08-30):
我目前也正在做这方面的仿真,请问楼主最后找到了怎么写这样波形的语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