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cadence LEC做形式验证,用时好长?

楼主(2015-06-14):
第一次接触形式化验证,使用cadence的LEC(服务器上没有formality),运行了1个晚上了,到现在还没有结束?这是为什么呢?
还有大神能告诉如何有效的做形式化验证,需要注意什么?第一次做,不懂。
这是我截取的图

谢谢给位前辈!!!!!!

网友:
是rtl vs gate么,需要加载do文件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gate文件,也就是netlist文件是RTL通过综合工具RC综合后生成的。这个do文件是什么?如何产生呢?求版主告知如,多谢多谢!!!!

网友:
rc 综合的时候产生的

do文件就是类似于svf,帮助pass lec的

设计多大规模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我现在产生了do文件,在gui界面运行后,就退出了,这是怎么回事?版主你遇到过没?快愁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从RTL到intermediate.v(中间层 ungroup的)的do文件,是不是最后的exit -force,造成的闪退吗?
我试着把他注销了,也不行,还是运行完闪退。
// Generated by Cadence Encounter(R) RTL Compiler RC10.1.306 - v10.10-s357_1
tclmode
set env(RC_VERSION) "RC10.1.306 - v10.10-s357_1"
vpxmode
set dofile abort exit
usage -auto
// tclmode
// set env(CDN_SYNTH_ROOT) /usr/eda/cadence/RC101/tools.lnx86
// vpxmode
tclmode
set ver [lindex [split [lindex [get_version_info] 0] "-"] 0]
if {$ver >= 08.10} {
  vpx set naming style rc
}
vpxmode
set naming rule "%s_reg" -register -golden
set naming rule "%L.%s" "%L[%d].%s" "%s" -instance
set naming rule "%L.%s" "%L[%d].%s" "%s" -variable
set undefined cell black_box -noascend -both
set undriven signal Z -golden

add search path -library ../../tech_files/
read library -statetable -liberty  -both  \

tcb018gbwp7ttc.lib \

tpd018nvtc.lib

add search path -design ../verilog/
read design  -verilog -define SYNTHESIS  -golden -lastmod -noelab \

../verilog/clk_test.v \

../verilog/clk_test1.v \

../verilog/clk1.v \

../verilog/clk2.v

elaborate design -golden -root clk_test

read design -verilog -revised -lastmod -noelab \

intermediate.v

elaborate design -revised -root clk_test

report design data
report black box

uniquify -all -nolib
set flatten model -seq_constant -seq_constant_x_to 0
set flatten model -nodff_to_dlat_zero -nodff_to_dlat_feedback
// set parallel option -threads 4 -license xl
set analyze option -auto

set system mode lec
analyze datapath -module -verbose
usage
analyze datapath -verbose
// report mapped points
report unmapped points -summary
report unmapped points -extra -unreachable -notmapped
add compared points -all
// report compared points
compare
usage
// report compare data
report compare data -class nonequivalent -class abort -class notcompared
report verification -verbose
report statistics
tclmode
puts "No of compare points = [get_compare_points -count]"
puts "No of diff points    = [get_compare_points -diff -count]"
puts "No of abort points   = [get_compare_points -abort -count]"
puts "No of unknown points = [get_compare_points -unknown -count]"
if {[get_compare_points -count] == 0} {
    puts "---------------------------------"
    puts "ERROR: No compare points detected"
    puts "---------------------------------"
}
if {[get_compare_points -diff -count] > 0} {
    puts "------------------------------------"
    puts "ERROR: Different Key Points detected"
    puts "------------------------------------"
#     foreach i [get_compare_points -diff] {
#         vpx report test vector [get_keypoint $i]
#         puts "     ----------------------------"
#     }
}
if {[get_compare_points -abort -count] > 0} {
    puts "-----------------------------"
    puts "ERROR: Abort Points detected "
    puts "-----------------------------"
}
if {[get_compare_points -unknown -count] > 0} {
    puts "----------------------------------"
    puts "ERROR: Unknown Key Points detected"
    puts "----------------------------------"
}
vpxmode
exit -force

网友:
不清楚,再研究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好,我再看看,麻烦版主了

网友(2016-02-14):
我也是刚刚接触这个,希望多交流,我也遇到过闪退,我把你代码第五行的set dofile abort exit,里面exit注释掉就可以了,不闪退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到退出的时候已经运行完了

网友:
做multi-threading,效果很明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