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输入对管匹配

楼主(2015-06-14):
ABBA和四方交叉匹配的异同点

网友:
相同点,都是可以用到差分对匹配。

相异点,ABBA是一排, AB 是两排。
                               BA

网友:
相异点,ABBA是水平方向对称, AB
                                             BA 共质心对称,它的匹配性更好一些

网友:
共质心的匹配性更好,ABBA适合大尺寸工艺,小尺寸工艺受到STI效应的影响,ABBA的匹配效果不如ABAB(都摆成一排的情况下,不是指共质心)

网友:
看個人情形使用

网友:
看情况吧 共zhi心结构要求版图面积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