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cadence下画OTA的频率与gm曲线

楼主(2015-06-14):
新人求各位大神帮个忙,这个能在cadence下仿出来么? 如果不行我直接测量输出电阻,然后用gm=AV/Rout 是不是有误差啊

网友:
输出接电压源,测量电压源上的输出电流,输入接ac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输出接的电压源电压值给多少? 而且我的OTA是那种全差分的,双端输入双端输出,应该怎样设置? 万分感谢!

网友:
接输出共模电平

网友(2016-01-19):
lz出结果了吗?最近我也刚好在弄这个,不知道咋弄

网友(2016-03-10):
同问帮顶,求知道的大神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