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 的wc和wref

楼主(2015-06-14):
我们一般认为,如果已知一个运放的单位增益带宽积GBW,那么运放实际工作时 输入信号的频率一般不会超过这个GBW,不然就起不到放大的作用;

那么同理到了CPPLL系统,一般要求wc<=1/10 wref, 那岂不是工作频率远远大于wc(也就是GBW),怎么可以这样呢,那不是整个闭环增益很小啊,

有大大能帮忙解释下为什么要这样吗?

如果单是从滤除高频分量角度来考虑的,那么只和LPF中 C1+C2的总值有关系,只要 ICP*Tref<<V*(C1+C2)就可以了,为什么已经要搬出wc这个概念呢?

网友:
对于OTA,只要输入电压的频率小于Wc就可以了;
对于PLL, 只要输入频率的频率小于Wc就可以了。

网友:
从phase角度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 不是要求wc<=1/10 wref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麻烦解释一下吗?困扰已久

网友:
PLL has a low-pass response with respect to the input PHASE signal (ph_in).   So the INPUT PHASE variation could be passed through if its variation frequency ranges from DC to wc.  Phase variation should be filtered if its variation frequency is higher than wc.

网友:
PLL系统本质上是一个离散的数字系统,这个系统的采样频率是Fref,因此分析系统从离散转成连续的s域传递函数时要做一个零阶保持,就是对系统的开环传递函数多乘上一个(1-exp(-Ts)/s),这个项会引入一个相位差恶化系统的相位裕度,因此必须将环路带宽设置远小于Fref来减小它的影响。

网友:
另外闭环增益和带宽没有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C:
书上说“当Wc<=0.1Wref时,才能将PLL近似成连续时间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