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urrent Steering DAC的 响应时间

楼主(2015-06-14):
现在在做一个1.1V 10bits的current steering DAC,关于他的settle time有个疑问 : DATA<9>从0到1,或者从1到0,他的响应时间从是达不到spec(50ns);
我的做法是用一个运放来驱动1023个电流镜,当DATA<9>变化时,发现电流镜的gate电压VB有几个mV的抖动,且响应时间很慢,导致电流的稳定时间很长;
有想过加大VB和 VDD之间的电容,VB的抖动减小;
有想过加大运放的尾电流,减小响应时间;
电流镜的单位电流也成倍的增加过(减小负载电阻);
但以上三种方法对结果改善不明显,还是很长的响应时间;
请各位大侠给些建议吧,怎么可以有效地找到问题的关键,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响应时间一直小不下来?谢谢!

网友:
50ns几乎是随便做的节奏,current mirror gate不应该被disturbed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请问,到底是加大VB和VDD之间的电容就可以了呢,还是其他的方法?真心希望得到您真心的有用的回复,谢谢!

网友(2015-09-24):
回复 楼主:

我也在做10位DAC,请问你的建立时间怎么仿的,是在输入端加10个vpwl电源的信号,每个电源信号都是一样的,并由全0变成全1,或全1变成全零,静候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