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路实测最高频率与ISE报告的最高频率差别很大,正常么?

楼主(2015-06-14):
想测一个电路的最高工作频率,根据ISE综合后的报告,最大时钟频率能到160MHz。而我把电路例化到FPGA中,用chipscope观测输出,发现时钟调到80MHz时,输出就不正确了,请问这种情况正常么?

网友:
chipscope本来就会影响max frequency的

网友:
你得看布局布线后的静态时序分析报告,以那个为准看能不能跑到所需频率。光看综合后速度不准的

网友:
PR后的报告应该是准确的,实际可以比报告跑得更高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