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C-VCO的输出加限幅稳幅电路的目的

楼主(2015-06-14):
做宽带LC-VCO的时候,我们副总建议我在LC-VCO的输出还加上限幅稳幅电路,我一直搞不明白这样做的目的和意义何在?是为了让VCO输出波形的幅值在宽频率调谐范围内不发生大的改变?从而使相位噪声在宽频率范围内不发生大的改变?是这个目的吗,请问还有没有其他的目的和意义???  因为我现在做的LC-VCO没有加限幅稳幅电路,可性能指标依旧很好啊,相位噪声也还不错,所以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还要加上一个什么限幅稳幅电路,还望各路高手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
年电路估计是voltage bias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怎么看懂,可以再稍微具体点吗,先谢过

网友:
考虑PVT variation,某些极端case可能你的幅度太大,不在电流受限区间,浪费功耗;某些case可能你的幅度太小,phase noise比较差。
加上Automatic Amplitude Control loop的话就比较稳妥了,缺点只在于更大的功耗和更多的噪声。

网友:
功耗控制

网友:
4楼正解

网友(2016-07-26):
回复 网友B:

   hi 何平 能发我几篇比较好的 automatic amplitude control for LCVCO的文献吗
我刚刚开始接触这个课题 看你早在去年就接触过 跟你请教一下
多谢多谢  邮箱是804907753@qq.com

网友:
可以保证起振,稳定性能,因为振幅会影响pn,功耗,温飘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