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大哥,麻烦帮我看一下这样的触发功能如何实现,急啊。。

楼主(2015-06-15):
第一路信号的上升沿作为输出的开始,第二路信号的下降沿作为信号的结束。说起来很简单,但实现起来实在想不出好的办法来,求助各位大哥。。。。

楼主:
需要用分立的元件来实现。。。。

网友:
上次不是跟你说过么?

网友:
可以采用Onsemi的正反器加与非逻辑。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 那个触发器除了时钟,Q,Q非 还有一端是clr还是pre?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clr。

S2如果是下降沿触发,要反相的。

网友:
用一个或门搞定

楼主:
回复 网友C:
are you kid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