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运放的带隙基准源中运放的输出是固定的还是变化的?

楼主(2015-06-15):
如题:带运放的带隙基准源中运放的输出是固定的还是变化的?

楼主:
回复 楼主:

网友:
变化的。要不然怎么输出iptat

网友:
运放的作用是通过反馈来提供一对相等的电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此处运放是为了钳位,如果运放输出是变化的,那么是什么引起的变化呢?是输入差分电压增大导致的输出变大还是输入端共模电压的降低引起的输出变化呢?如果需要20uv的offset,那么需要运放有多大的开环增益呢(1.8v VDD)?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压,温度。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懂什么意思

网友:
同意6楼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比如此图中我需要ΔVbe的误差小于2uv(即钳位运放差分输入小于2uv),那么我需要多高开环增益的运放呢?怎样设定运放的spice呢?当然此处的运放要用倒chop,不然不可能达到这么低的offset,如果考虑倒用chop那么怎样的chop频率配合多高的增益才能达到ΔVbe的误差小于2uv的要求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好:我的意思是如下图我需要此运放可以实现ΔVbe的误差小于2uv(即运放的差分输入电压小于2uv),对于如下的电路结构,怎样的运放参数才能够实现我的需求呢?当然要实现这样的要求必须用到chop了,那么chop的频率与运放的开环增益分别需要满足什么样的要求呢?我一直捋不清楚,如果方便,请您给点拨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20uV offset,输出偏离200mV,需要10000倍。 但是你器件本身的offset很大的。

网友:
chopper后的offset也有几十到100uV

网友:
这里△Vbe的误差不光要看增益,还得看运放输入V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