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sr/cadence/EDI1310/bin/encounter: Command not found.

楼主(2015-06-15):
我的系统是centos6.6,64bit,在上面安装了encounter(EDI_13.10),安装成功了
  环境变量也设置了,但输入encounter,总是出现encounter: Command not found.

即使是使用绝对路径,输入/usr/cadence/EDI1310/bin/encounter,还是出现:
/usr/cadence/EDI1310/bin/encounter: Command not found.

而且我用cd /usr/cadence/EDI1310/bin,直接切换到encounter的安装目录下,然后 ./encounter,还是出现:
encounter: Command not found.

但是如果我使用root身份,即用su并输入密码切换到root身份,再执行上面的/usr/cadence/EDI1310/bin/encounter或者encounter,
就都能找到encounter了,没有上面的错误提示。

今天又研究了一下,发现以上都是在csh下出现的,即使用chsh -s /bin/csh切换到csh后,就出现了以上现象,命令不管使用绝对路径还是相对路径,都提示encounter: Command not found.
但如果在bash下,即使用chsh -s /bin/bash切换回bash后,一切正常,不管使用绝对路径还是相对路径,都能正常启动encounter了。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PATH 变量吧,

网友(2018-09-14):
安装一下k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