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b仿真,同时用ocean来进行corner仿真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5-06-15):
请教一下:
我在用stb仿真完一个运放闭关应用的稳定性,并且得出了正确结果。
然后我用ocean来对其进行corner仿真,得到不同corner及温度下的 相位裕度pm、增益裕度gm,-3db带宽。pm能正确得到,但不知道gm以及-3db该怎么写ocean脚本得到。(只能用stb仿真的情况下)?

同时,直接用gainmargin函数得到的是错误的值,因为我的初始相位是从180开始,而不是从0开始,而此函数只认-180相位时的频率所对应的增益。所以如果一定要用此函数,那么上面问题中的gm的求法的问题,就转换成怎么指定初始相位的问题了。注意,一切都是指在stb仿真条件下进行稳定性仿真,不用传统的搭建环路的ac仿真。
请大家帮助一下我。

网友(2015-09-24):
请问你在ocean中gain是怎么表达的  比如说gain=dB20(vf(XX)) 请问里面的电压是哪点的电压。

网友(2016-04-25):
回复 楼主:

    你好,你用STB 仿真,怎么仿真的结果 输出到文件中,ocean中是如何体现仿真结果的,可以贴一下你的脚本吗?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你的STB 仿真的结果是如何输出到文本中的,在脚本中如何体现STB的仿真结果,可以贴下你的脚本吗? 谢谢

网友(2018-07-10):
calculator 可以用直接在result里读数据. ic61的有个按钮Open Brows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