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PA 怎样设置为连线属性,可以mark的connectivity

楼主(2015-06-15):
版图布线的时候  想用ALPA和PA层连接VDD  VSS  但是在我的版图里  ALPA 不能用MARK来高亮  这样就不知道是不是能接对。有什么方法或者设置  让ALPA与M123有一样的属性  可以点亮  并且可以将PA定义为ALPA到M3的打孔  ?

网友:
这个很简单啊

点marknet,然后F3看属性,选到via layers,下面有自己添加层的选项,自己加就可以了。cadence61是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5141,成功了。多谢多谢多谢

网友:
M1/M2/M3 就可以用ALPA了么,这么少的金属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