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DR3读数据速度过低

楼主(2015-06-15):
大家好,我最近在测试DDR3读数据的速率,我写了一个地址产生器,不断的产生地址,从DDR3里面读出数据。但是测试的时候发现,只有在循环读4个及小于4个地址的时候,DDR3的速度会很快,带宽利用率达到95%,读4个以上地址时,app_rdy就会非常高频率的拉低,导致读出速度变慢,大概只有23%的带宽利用率,求各位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
记得好像4个地址是DDR3操作的一个burst吧,看看仿真波形,再每读4个地址时,是不是都重复发读命令了

楼主(2015-08-25):
回复 网友A:

   感谢您的回答,我已经找到原因了。原来是选成了TG_TEST模式导致的。修改参数后就可以达到95%的效率了。

网友:
这个,完全不懂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楼主,除了MEM_ADDR_ORDER = TG_TEST模式,你选的是哪个模式

楼主(2015-10-20):
回复 网友C:

   BANK_ROW_COLUMN

网友(2017-01-22):
回复 网友B:

   不是很理解lz的模式选择,这个在生成mig时addr配置模式不就选择好了吗。MEM_ADDR_ORDER = BANK_ROW_COLUMN在哪个步骤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