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中LC VCO的输入控制电压抖动很大?

楼主(2015-06-15):
诸位好,我最近仿真了一个CPPLL,锁定时VCO输入控制电压抖动很大,有十几个mV(以2倍的VCO的输出频率振荡),故可以确定是从VCO那耦合过来的。请教各位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减小抖动?

网友A:
论坛里有很多次问这个问题了。这不是个问题。outp肯定会通过Cap耦合到vc上,Vc那里也有个Cap,outp在两个cap的分压就是ripple。

网友:
怎么耦合?投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这样的,如图,当outp和outn以W0振荡时,会导致Vctrl以2W0振荡(即LC VCO的输出会耦合到输入端)。我的问题是如何减小Vctrl的抖动?

网友:
高频抖动没关系吧,估计是电源地上的电感引起的,多并2个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能不能说详细点?还有就是十几个mV会不会太大?

网友(2017-05-04):
回复 网友D:

    请问后面该问题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2019-12-12):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有很多次问这个问题了。这不是个问题。outp肯定会通过Cap耦合到vc上,Vc那里也有个Cap,outp在两个ca ...

你好,想请教一下,这样耦合过去的电压抖动,要不要最终换算到spur呢?
还是vco用veriloga模型搭好,仿真的时候看带veriloga模型情况的vc抖动,求spu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