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栅源耐压12V,源漏耐高压40,能知道栅漏耐压多少伏么?

楼主(2015-06-15):
栅源耐压12v,源漏耐高压40v,栅漏端有个高压阱,这样能知道栅漏耐压多少伏么?

网友:
我接触的高压工艺里都没给栅漏的耐压值,不过你一般要首先保证栅氧不会被击穿,而栅漏电压一般小于栅-衬底电压。所以就考虑栅氧的耐压吧。

网友:
不太懂这个蓝色DPW的作用

网友:
如果是对称管,则也是12;如果不是,则一般栅漏耐压较高。

网友:
回复 网友A:

   隔离NBL和HVNW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但是你看哦,这个drain和iso最后通过外部金属连一起的,换句话说,其实没有隔离。我看过一些LDMOS的结构,有些就是iso必须接drain的。这里的DPW还是有别的作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的是啊。    莫非是bulk ring的导电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