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仿真与PT不一致

楼主(2015-06-15):
最近在做后仿,发现PT检查一条路径的setup和hold都满足,但是用VCS仿真的时候却发现因为hold不满足导致错误。仔细检查了PT的时序路径,发现最后在library  hold time这一项里,PT里面给出的是负值!正式这个负的library hold time导致VCS和PT不一致。请问坛子里的高手,VCS怎么设置可以保证与PT一致,急用,谢谢大侠指导

网友:
回复 楼主:

   记得坛子里有旧帖子谈论这件事,好像是加入一个什么enable negative的参数,你查查

网友:
I need good documentation for 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