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何要进行latchup测试?它是想模拟什么情况呢?

楼主(2015-06-15):
为何要进行latch up测试?它是想模拟什么情况呢?

网友:
书上有介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which book?

网友:
过压,过流测试, 也就是模拟芯片在极端情况下会不会发生的行为,

网友:
芯片实际工作情况下, 电源/地/信号IO会发生过冲现象. 以下情况下: 电源瞬间上冲, 地瞬间下冲, 信号I/O瞬间高于电源, 或低于地, 会导致寄生三极管开启, 形成电源到地通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