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峰值电流模式的BUCK,开关频率确定之后,误差放大器、电流比较器的带宽,怎么设置?

楼主(2015-06-15):
峰值电流模式的BUCK,开关频率确定之后,其总的环路带宽,误差放大器的带宽,电流比较器的带宽,怎么设置?他们之间的大小关系怎么定?
具体问题如下:先设置一个峰值电流模式的BUCK,开关频率设为500KHz,那么误差放大器的带宽,电流比较器的带宽,整个环路的带宽应该设置为多大?原因是什么?

网友:
fc  1/6 ~1/10 fswitch

现在有Vin Vout Iout RL

设定Cout, L,得到功率级 fp,根据C的类型,得到fzesr,设定等效电流采样电阻Ri,根据选定的L及Ri得到电流环采样斜率V*Ri/L

根据最差情况设定ramp

此时有功率级直流增益A,极点fp,零点fzesr

下面就是补偿设计,看是opamp还是gm,稍有差异

typeII,0处有极点,低频零点抵消fp,中频极点抵消fzesr,最后中频增益会改变fc的大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谢谢你的回答,我有以下几点不明白,你能不能帮我详细解释一下
1、电流环的采样斜率V*Ri/L怎么得到呢?对于BUCK采样斜率是不是(Vin-Vout)/L*Ri
2、根据最差情况设定ramp,最差情况是D最小时,那么最差采样斜率(Vinmax-Voutmin)/L*Ri最小值是多大呢?
3、slope compensation中,我只知道slope电流斜率要大于下降斜率的一半,但是对于slope电流具体值应该设置为多大,我不知道怎么处理?

网友A:
1 是对的,正常都是采样下管的电流,功率管内置的话,基本上不会用一个实际的电流采样电阻,而是一个等效的采样电阻Ri
2  同上 Ri是自己定义的
3 片内slope单位一般是电压/时间,所以电感电流斜率要乘以等效Ri,slope设置多大,Ri取好后看(Vin-Vout)/L的最大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没理解你说的第三条:slope设置多大,Ri取好后看(Vin-Vout)/L的最大值?
我想问的是斜坡电流的大小,而不是斜率!就是具体斜坡补偿电流与采样电感电流的比例大概多大?这个比例怎么确定?

网友B(2021-11-26):
引用 网友A:
1 是对的,正常都是采样下管的电流,功率管内置的话,基本上不会用一个实际的电流采样电阻,而是一个等效的 ...

大哥,请问一下,这个电流采样电路,那么他的采样斜率是不是就是Vo*Rs*Re/L*R1*A嘛(A=MP1/MP2),在buck型pwm峰值电流模中,是不是先选取1/6~1/10fs为穿越频率fc,然后利用中频增益乘输出极点等于穿越频率,以及零极点位置等,算出各补偿电阻电容的参数就行了,这里的斜率补偿如果用固定斜坡补偿的话,那就大于1/2Vo*Rs*Re/L*R1*A?
如果对于输出负载电流范围大的,比如20mA-3A的情况,在轻载下是dcm,重载下是ccm,那进行负载瞬态仿真时会出问题嘛,需不需要加入pfm呢?

网友:
大哥,请问一下,这个电流采样电路,那么他的采样斜率是不是就是Vo*Rs*Re/L*R1*A嘛(A=MP1/MP2),在buck型pwm峰值电流模中,是不是先选取1/6~1/10fs为穿越频率fc,然后利用中频增益乘输出极点等于穿越频率,以及零极点位置等,算出各补偿电阻电容的参数就行了,这里的斜率补偿如果用固定斜坡补偿的话,那就大于1/2Vo*Rs*Re/L*R1*A?
如果对于输出负载电流范围大的,比如20mA-3A的情况,在轻载下是dcm,重载下是ccm,那进行负载瞬态仿真时会出问题嘛,需不需要加入pfm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哥,请问一下,这个电流采样电路,那么他的采样斜率是不是就是Vo*Rs*Re/L*R1*A嘛(A=MP1/MP2),在buck ...

请问该图是哪本书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该图是哪本书里的?

论文里的,电流模式DCDC降压稳压器芯片的研究与设计